传感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6-02-26):
新手求助..
我们实验室的一台试验机上用这种传感器测一根轴所受的径向拉力,
最近出现问题,静态时(不启动电机,传感器连接的那根轴不转)传感器没有问题,反映也很灵敏,
但动态时(启动电机,轴开始旋转),传感器出现问题,测得的数据不准,且反映很迟钝,请教各位高手,问题可能出现在哪?传感器是否有问题,还是处理数据的模块有问题?

分割线........................................................................................
感谢各位的踊跃指导,昨晚分别在静态下和启动电机的状态下重新对传感器进行了标定,检测了在不同受力条件下,模块接收到的传感器反馈的电压信号。两者标定结果基本一致,如下图。
检测的电压信号,是通过安装在电脑上的模块检测软件获得的,所以现在应该可以判断不是电磁干扰的问题。
但是在同样还是这个电脑上安装的试验机的软件界面内,其记录的传感器受到的拉力还是存在原来的问题,静态下正常,电机启动状态下不正常。
问题在哪呢?
10分悬赏,已用6分

网友A:
楼主先晒几张设备图纸,要不有点看不太明白~~~~~

有没有可能是弹簧长时间拉扯机械性能下降,对于力的传递变得缓慢了!

恩恩恩 换个弹簧看看~~~

网友B:
第一:你测的是静态拉力还是动态拉力
第二:传感器信号是否收到电机干扰
QQ:2455507866

网友C:
也觉得和干扰有关系
+1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排除干扰?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先查清干扰源在针对性的排除啊

网友D:
是不是测张力的,还有一个控制器,参数有被改动过吗或重设置下
+1

网友E:
是变频器控制的电机么,把传感器的线单独接个地试试

网友F:
最好上几张图

楼主:
图已上传,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G:
单纯这么说看不出什么问题,还应该看看现场情况,周围是否有电磁干扰,机械振动等等都可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F:
可否单独对拉力传感器检测一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传感器标定过,不启动电机的时候标定结果正常,启动电机的时候标定结果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磁干扰具体的话对哪影响?传感器、处理模块、还是之间连接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单独接个地是什么意思

网友H:
以前是好的吗  还是新装的功能

网友F:
检查一下接口模块

网友E:
回复 楼主:
传感器的屏蔽线,不要和动力地接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F:
接口模块,年前送公司检测过没有问题

网友F:
传感器的屏蔽线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I:
用示波器监控传感器模块输出信号,启动电机和不启动电机两种状态的信号波形。确认前后信号的两种状态和性质,然后对电机启动导致的信号异常进行处理。有可能电机电缆线被改变位置或有信号线碰设备外壳的问题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可能机械问题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如果是机械问题,像这样的应力传感器,在静态下也应该能发现问题的。静态校正时,看看传感器的信号值回差是多少?重复性误差如何?以判断它的测力机构是否存在非线性的传导阻力。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网友K:
换一下模块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