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问题

楼主(2016-02-26):
能不能编一个程序定时让设备到时间就不工作。就是尾款程序。哪位大神分享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编一个程序定时让设备到时间就不工作。就是尾款程序。哪位大神分享一个

读取当前时间并比较,然后调用坑子指令,例如STOP,将PLC强行置于STOP状态。

友情提示:这种做法为双刃剑,你有损失尾款或者承担人身伤亡事故赔偿的风险。

网友B:
计数比较,时间比较等。别人读出你的程序你就废废了

网友C:
没必要吧,一般小工程的话你设置这个也没多大把握啊,说不定人家找一个人写一个程序你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此做法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