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1S-30MT-001与RS232通讯?求指点。

楼主(2016-02-26):
使用的PLC是三菱的FX1S-30MT-001与另外的一个设备通讯。设备的通讯说明就是如图片。有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在PLC里面写程序发送数据,如1BH+70H。这个命令如何写。在这里多谢了。

楼主:
没有高手看到消息吗?我自己顶一下。呵呵。

网友A:
算了,还是回答一下吧。
1、FX系列本身不支持RS232,因此你需要安装扩展通讯板或者通讯模块,这样才可以进行RS232通讯。
2、在GX Developer软件中进行通讯板或者通讯模块的设定,也可以在程序中编制来进行。
3、调用RS指令来实现通讯。
具体可以看FX系列通讯手册,三菱官网免费下载。

网友B:
FX1s30mtPLC上有RS422通讯端口要和外设备有RS232通讯要变换才可以,一般电子市场有售这种RS422变换RS232转换器,很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X1s30mtPLC上有RS422通讯端口要和外设备有RS232通讯要变换才可以,一般电子市场有售这种RS422变换RS232转换器,很好用
加个232bd板就可以了

网友D:
加个232bd,使用RS指令

网友E:
在PLC上加一个FX1N-232BD
然后编制程序
先设置 D8120 与天平的通讯格式一致
然后用 RS 指令发送与接收

网友F:
要加通讯板啊,有专门手册说明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使用的PLC是三菱的FX1S-30MT-001与另外的一个设备通讯。设备的通讯说明就是如图片。有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在PLC里面写程序发送数据,如1BH+70H。这个命令如何写。在这里多谢了。
需要扩展一个232BD,然后用RS指令,可以联系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