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6):
请问三菱FX3SA-14MT-CM连接功能扩展板的时候只能连接一个吗?   我需要连接FX3G-485BD 和FX3G-2AD-BD两个功能扩展板,如果不能连接两块,那么我要实现模拟量输入和通信功能,应该怎样做呢?   刚开始接触三菱PLC,谢谢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换FX3GA,可扩展;

网友B:
能加扩展模块吗?

网友A:
3SA不带扩展口,可以加一个BD扩展板;

网友C:
FX3SA-14MT-CM 可以加个FX3G-485-BD,然后FX3U-3A-ADP或者是FX3U-4AD-ADP,现在这个FX3SA可以在左侧加特殊设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