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6):
比方说:我要一年后锁屏,输入密码后才工作。谢谢指导

网友A:
威纶通有这个功能,好像有些型号不支持。

网友B:
宏指令应该可以做的

网友C:
去下面网址看看吧,一定有帮助的哦。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8806

网友D:
用分期付款功能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F:
维纶跳转画面使用的是寄存器吧?时间到了以后直接给寄存器赋值,让画面跳转到付款页面,可行么?一开机就直接跳转

网友G:
维纶跳转画面使用的是寄存器吧?时间到了以后直接给寄存器赋值,让画面跳转到付款页面,可行么?

网友H(2021-11-05):
回复 网友C:
维纶屏和欧姆龙PLC,设备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