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6):
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昨天在单位修了个显微镜,德国LEICA的,照明灯不亮。它的照明线路集成在一块线路板上,最后查到一个0.1欧姆的色环保险电阻烧坏,由于手边没有0.1欧姆的,就用了一个1欧姆的色环电阻代替,结果装上后又烧坏了,请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由于色环电阻太大呢还是由于线路本身有故障造成的呢?电路基本就是变压器加桥式整流加电容滤波组成的。

网友A:
线路或负载有大电流,造成限流保险电阻烧毁。查明原因,再换电阻

楼主:
负载检查过了,没问题,放在另外一台上面就能亮了。

网友B:
放在另台能亮,你就测下正常的电流,再放这边来对比下。

楼主:
另外一台和这台型号不同,线路也不同,但是灯泡都是12V,100W。再说电流也不能测啊?

网友C:
德国LEICA。。。线路板都有什么呀?保险电阻烧了肯定是过流了,顺着后面逐个检查,一定是哪里短路了。发照片看看

网友D:
这种显微镜的照明灯一般是用可控硅控制的,看看是不是 对应的可控硅坏了,或者是相应的可控硅驱动的三极管坏了,这是我们厂的一个日本的,看对你有没有用

楼主:
谢谢jiouai84,原理不同

楼主:
它的原理就是变压器加桥式整流,再加电容滤波然后给了12V照明灯

网友E:
记得以前冷光源用可控硅的多。
最好把坏电阻周边电路都画出来分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一台和这台型号不同,线路也不同,但是灯泡都是12V,100W。再说电流也不能测啊?

为什么电流不能测呢?

网友G:
应该是周边器件有坏的,看看桥式整流块及滤波电容是否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