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6):
各位大侠求指导,同款PT100温度传感器探头长度不同对温度测量有什么影响?

网友A:
PT100都再探头的顶端,就是你测量的位置会变化,其他都一样的。

网友B:
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C:
感应区都在头上很短的长度,后面的都是辅助加长的

网友D:
长短是你选择安装的需要,与测量精度无关

网友E:
探头离热源有一个最佳点,远点近点温度会有一定的误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探头离热源有一个最佳点,远点近点温度会有一定的误差。
与被测的热源距离有关

网友G:
没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多余的长度是不是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H:
从楼主在8楼的回复看,你的热电阻应该是带引线的吧,引线是两线的还是三线的?

网友I:
跟杆长度没什么关系,离热点远近有关系的。

网友J:
只要是PT100的,无论长短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H:
3线

网友K:
短点长点都只是为了安装的原因与测温点要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