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器编码器OBA17-052对位

楼主(2016-02-26):
有台机床的编码器坏了,需要换,但听说编码器更换需要对位,否则也不能用,该如何着手?

网友A:
这个只有你自己慢慢去研究

网友B:
应该是编码器校正零点的操作,这个技术好像很值钱的,因为可以收取高额的维修款,并且维修成本极低。
楼主还是付费委外维修吧,比较稳妥,虽然费用昂贵,但是稳妥呀。
除非能把节省的委外维修的钱全部给你,但是也是还需自己慢慢钻研。

网友C:
在厂里做设备维护,有时只要判断哪个东西坏了就行,不一定得自己把它搞好,给别人一条活路!

网友D:
不急的,楼主动手换上试试看。有什么问题再提出来。加上照片就更好了。

网友E:
呵呵;还是电机一齐寄到别人那吧;虽然收费可能会比你自己单买个编码器要高些;

网友F:
对位?是调零点吗?

网友G:
 编码器的更换有很多种,只要是栅栏式有固定支架的  一般都可以自己更换,注意误差不是很大,一般必须使用软连接,起到缓冲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有道理,但我还是想自己学多点东西,将来出去找高一点工资,都是为了生存

楼主:
回复 网友G:
[upload=jpg]/uploadImages13/385274fab9c57d0446db483b36f663f8005a0500.jpWP_20160226_001【1】.jpg[/upl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