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钻冒油了

楼主(2016-02-26):
这是什么原因。正常吗》

楼主:
打眼过程中就冒油了。

网友A:
有点超负荷了

网友B:
轴承的温度高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工作时间过长吧

网友D:
油可能太多了

网友E:
黄油加的多了,密封又不严,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F:
我同意三楼的意见。

网友G:
确定是油不是塑料化了吗?

网友H:
油多了,密封圈的问题

网友I:
油加的多了,没问题

网友J:
楼主这吧钻是新的吧

网友K:
回复 楼主:
油加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时间过长吧
工作时间是长了 ,漏油没事吧。

楼主:
工作时间太长了,应该有点超负荷了,有事吗。现在还能使用。

网友L:
用一会停一会呗,不要弄到冒烟了哦!

网友M:
工作时间长,温升高了

网友N:
密封不良

网友O:
发热油就就出来了

网友P:
里面的齿轮发热了,声音不大就可以用

网友Q:
回复 楼主:
正常,没事的。

网友R:
如果是新的第一次用有可能,要是一直这样就不对了!
如果是用过好多次的还这样那就是密封问题
超负荷运行也有可能(温度可以确认)

网友S:
温度太高了

网友T: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U:
温度太高了,已下用了多长呀

网友V:
使用时间长,温度太高,本身质量也差。

网友W:
应该是温度超高所致,负荷过大,连续工作时间过长,或者是伪劣产品

楼主:
先观察一段时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