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6):
我用某度翻译  感觉不行,大家帮忙翻译一下,.

网友A:
这个不是英语

网友B:
上面一行似乎是德语,而下面的一行是英语,大意是该行程(极限)开关的数值(设定值)必须由工厂完成。

网友C:
前两行应该不是英语,像德语。后两行是英语,阀必须要完全替换,限制开关要由工厂事先设置。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就是一个警告,参数必须由厂家设定

网友E:
阀必须被厂家预先布置的限位开关完全替代

网友F:
按着5楼的说法理解就足够了。

网友E:
VALVE是阀,VALUE才是数值。

楼主:
意思是这个限位 必须由厂家调整呗。那如果这样,就得找德国鬼子了。

网友G:
下面两行是英语的啊,先弄清楚它的功能,有的是可以替换的,做一些小改造。

网友H:
个人认为:上面两行和下面两行是一个意思,是用两种语言表示出来的。

网友I:
阀必须整体更换,极限开关出厂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