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PLC学习资料

楼主(2016-02-26):
在学PLC,现在觉得难点是,寄存器,脉冲这方面的,有没有什么通用的学习资料。本人学历不高,没有扎实的基础

网友A:
网上大把的

网友B:
自己多实践下

网友C:
如果是小型PLC,直接看编程手册就好了,那里面有软元件、指令等基本情况的介绍说明。

网友D:
建议先从三菱的PLC开始,网上有相应的编程手册,先下来看看!

网友E:
估计单纯的看书挺困难,还在实践中找出问题,带着问题学习比较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小型PLC,直接看编程手册就好了,那里面有软元件、指令等基本情况的介绍说明。
主要是数据传送这一块,看不懂。虽然 有现成的指令,但是不明所以,用起来糊里糊涂的。

网友F:
网上一搜一大把的资料,视屏教程也有,

网友G(2017-07-28):
我这里有PLC的视频资料需要可以加我QQ937159430,添加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