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变频器

楼主(2016-02-26):
今天来了台森兰SB100 7.5KW的变频器,上电后包电流检测故障,在停机状态下测量电流传感器输出电压一个2.5V,一个在3.5V左右,霍尔元件型号CQ-131E正常情况,在停机状态下应该在2,5V左右,更换另一个霍尔后,重新上电后故障消失,测试正常。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A:
楼主水平高啊  谢谢分享

网友B:
楼主一针见血 高人

网友C:
这是变频器维修?电流检测的传感器很容易出问题吗?是不是控制的供电电源也不好呢?电流检测传感器应该是正负对称的电源供电吧?

网友D:
SB70系列的电流检测的传感器很容易出问题,看来SB100也一样?南京的产品?

网友E:
楼主厉害,直接一针见血!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这倒不一定,比如三肯VMO5就是单电源供电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哦,那他的内部电源也应该是对称的直流电源吧。因为电流检测现在大多都是霍尔电流传感器。日系的变频器,我没用过。所以知之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那他的内部电源也应该是对称的直流电源吧。因为电流检测现在大多都是霍尔电流传感器。日系的变频器,我没用过。所以知之甚少。
森兰不是日系的,国产的,希望集团的

网友F:
是的,据说森兰是我国最早生产的变频器,国内第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