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6):
客户改造设备,原来准备自己备PLC,后面改用客户的PLC,目前是FX3G-64MR已经后面加了2个16点X模块,1个16点Y模块,1个定位模块,1个模拟量模块,我现在准备在加1个16点X模块,1个16点Y模块,不知道是不是在后面直接加,还是有顺序要求,还有能加到都是模块,谢谢

网友A:
连FX3G-64MR都出来了;
只见过FX3G-60MR或FX3U-64MR的型号,难不成你的是特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FX3G-64MR都出来了;
只见过FX3G-60MR或FX3U-64MR的型号,难不成你的是特制的?
呵呵,不好意思,应该是FX3G-60MR,因为是拍照我看的,也没看清楚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FX3G,从I/O点限制上来说再加二个模块已经超出其最大值,所以方案是不可以的;
如果是FX3U,从I/O点限制来说完全没有问题,但一台主机的供电能力是有限的,后面5个模块从主机上获取电源,如果再加二个主机供电将不足,所以正确的办法是加FX2N-32ER这种自带电源的扩展单元,而不是用16点的扩展模块;

网友A:
FX3G就没用了,只能换主机了;

楼主:
谢谢了,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原来都是老板联系的,上次就把继电器输出模块报成晶体管模块,到现场也是处理半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FX3G,从I/O点限制上来说再加二个模块已经超出其最大值,所以方案是不可以的;
如果是FX3U,从I/O点限制来说完全没有问题,但一台主机的供电能力是有限的,后面5个模块从主机上获取电源,如果再加二个主机供电将不足,所以正确的办法是加FX2N-32ER这种自带电源的扩展单元,而不是用16点的扩展模块;
改造设备室曾经直接在后面添加了模块,结果程序里监控正常,输出点就是没有输出。就是超出点数超了。后来在另外一台plc(cc-link系统)上添加了扩展单元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哎,现在准备加主机,客户本身配置我就觉得有问题,刚好达到FX3G的控制点数,我再加是超出了,都发货准备出差和客户确认才发现这个问题,开始以为是FX3U了

网友A:
就是FX3U直接再加16点的模块也是不行的;

网友C:
请问,FX3G系列的PLC,你用的定位模块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FX3G后面用FX2N-1PG FX2N-10PG等定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