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6):
公司有一台落地镗床主轴电机为三相交流异步电机,15KW  1460r/min  380v  30.3A,领导想要把此电机替换成伺服电机,其中需要拆除原来机床齿轮箱里面的部分变速齿轮。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伺服这一块,所以来这里请教各位该如何选择伺服电机和伺服系统,来达到机床原有的工作功能。谢谢了!

网友A:
主轴电机一般做调速用,为什么要换成伺服呢,难道你们镗床主轴旋转时有定位要求吗?

网友B:
呵呵;先咨询好15KW伺服一套的价格,报给领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定位什么的没有要求,领导的意思是拆除一些变速箱的变速齿轮来降低机械的故障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我看了一下也只能呵呵了

楼主:
如果领导不计较整套伺服的价格决定要做,咱们正好有资源学习学习不是吗?大家都来说说自己的设计方案,如何选型,如何控制?

网友A:
镗床主轴变速都是液压的,还有扭矩要求的,换伺服也是要有变数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在机床原有变速箱的基础上拆除一部分变速齿轮,还要留下1到2个档位来使用的。

网友C:
伺服没必要,变频就可以了,但是要加大电机的功率,否则扭矩不够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领导不计较整套伺服的价格决定要做,咱们正好有资源学习学习不是吗?大家都来说说自己的设计方案,如何选型,如何控制?
呵呵,单要伺服还不行,还要PLC+触摸屏,最好还要上进口或者国产的数控面板系统,那才高大上呀。

网友B:
15KW伺服的报价给上面领导一看,估计马上领导就不折腾了;

网友E:
因为连变速箱都要一起更换,所以要给出使用的转速和输出转矩才行,或者说,原来的齿轮箱变比是多少?要给出来,才能选型。

把异步电机改为同步电机,估计就是想去掉变速箱,直接驱动,因为同步电机的低速转矩特性比交流异步电机强。

网友F:
15KW的伺服,你保证你领导看到报价不会哭?

网友G:
15KW伺服?感觉好强大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B:
这大约多钱?

网友E:
现在,用同步电机取代变速箱,做成低速大转矩的直驱系统,挺时髦的。

网友H:
扭矩和电源电压符合即可

网友I:
这就是中国式的领导,悲哀啊

网友D:
15KW的伺服驱动系统,只能选择进口牌子,没有国产牌子。
单单伺服马达与驱动器的价格,估计要10~20W左右。

网友J:
领导只知道伺服强大,不知道那里才适合用它

楼主:
回复 网友E:
版主您好,我想问问您,15KW的三相异步电机必须要用15KW的伺服电机代替吗?是不是只要伺服电机满足原来异步电机的额定扭矩、负载惯性、额定转速就可以?

网友K:
首先要计算出原来镗床的最低转速下的最大扭矩,然后根据这个数据来选择伺服主轴系统。现在国内是有厂家做伺服电主轴的,比如“英威腾”“广州数控”等等。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电机的替换,首先要把原来电机的外机械特性在坐标上画出来,然后让新的替换电机的数据能等于或者覆盖原电机的外机械特性。就可以了。

外机械特性主要有四个指标:

最低使用转速;额定转速;最高使用转速;额定转矩;

旧的电机能知道上述这几个数据,让新的电机数据满足它就能替换了。

网友L:
完全是可以的,就看你的米有多强大了,但在改制技术方面这里用两句叁句话是不能说明白的!

网友M:
15KW的異步電機約98Nm 再算一下精減速比後的扭力 及 轉速
在算經改造後的減速比 推算出所需的伺服同步主軸電機之規格之額定轉速及額定扭力 在55KW以下的同步伺服主軸電機 我司都可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