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信

楼主(2016-02-26):
请问大侠:三菱PLC与多个温度表通信怎么实现。如果用RS怎么与多个温度表发送数据。是不是要写多个RS指令。我知道RS指令中有站号,我就是不知道怎样编写程序。求求大神们

网友A:
RS指令只要写一条就可以了。

改变RS指令的发送区域定义的D中的站号内容就可以了。

几个站几段赋值语句,然后一条RS指令。

网友B:
做485通讯就行啊,加一块通讯扩展板。

网友C:
编制通讯程序要知道温度表的通讯协议才能编制

网友D:
看下你温度表说明书,那里面应该有通讯说明的章节,里面有通讯格式的说明。

网友E:
主要是通讯的数据格式,

楼主:
PLC能同时通信吗?一条RS这么读取两个温度表的数据啊?谢谢大侠们!

楼主:
PLC读取多个温度表的数据是他们之间要时间间隔吗?能给个例子吗?谢谢啊

网友F:
温控器设置站号,一个站号一个站号的轮流读取,时间间隔是有的

网友G:
不同在同一时刻读多台的;就像上课老师点名,一个个来的;

楼主:
时间间隔的时间是我们自己设定吗?

网友H:
回复个学习下吧。谢谢楼主分享3

网友I:
RS指令写一条就可以,按温控表协义定义好寄存器,然后用时间片轮询的方式访问温控表,访问时按温控表协义将地址、访问指令等填入相应的的寄存器,然后触发发送,

网友J:
回复 楼主:
不能同时,需要轮询

网友K:
呵呵 理解下串行通讯方式  和并行通讯方式 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各位情爱的大侠,我懂了

楼主:
如果有个实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