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6):
 用台达DVF-M系列变频器,和CDX08的智能温控器(用来提供4-20mA的模拟量),来控制电机的旋转。

GND和MO用继电器的常开开控制(作为电机的启动信号),
GND和ACI接外部模拟量(控制电机的速度)
当温低时,电机旋转到设定的最高速度;当温度高或温控器超温报警时,电机降低到设定的最低速度。

实际测试时出现问题
                1.当温度低时,变频器到不了设定的最高频率,只走了一部分后,频率就上不去了。
                2.当温度高时,变频器降到设定的最低频率后,此时如果温度降下来好,变频器的速度就上不去了。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是线接错了,还是哪里的参数没调好。

 第一次接触台达的请大家多帮忙,谢谢 大家了。

楼主:
设备的原理和论坛里老帖子:‘台达变频器控制风机问题’是一样的,可以说是同种机械,用发一样的

有知道怎么操作的吗,求指点!

网友A:
不能这么简单的控制吧,温度不可能为0所以输出也不会有100%,除非使用PID控制,那么在温度没有达到之前一直是全速,但恐怕这不是楼主需要的

网友B:
先看看几个温度关键点的时候,温控的电流输出正不正常。然后再看看是那边的问题

网友C:
既然是模拟量为何不测试仪表输出的信号幅度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控制电机旋转的信号处于接通状态,变频器就移旋转,速度随温度变化而变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温控表经检测时没有问题的,

之前是用士林变频器控制的
STF和SD用外部继电器的常开点控制;
M1和SD直接相连的,控制没有问题,还了台达就不行了。

不知道是接线问题还斯设置的问题。

网友D:
你单纯的用温控器控制只是控制的某几个点吧,不能实现平滑调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只有 高速和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