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可以教我把第1張的程式 複製上傳到第2張 這台機型是omron nt31 願意付費100

楼主(2016-02-26):
各位大神可以教我把第1張的程式 複製到第2張 願意付費100
這台機型是omron nt31-st123-v3-ho
求求各位大神教學

网友A:
设备的电控是整体的,尤其是触摸屏显示部件,是配合核心控制器来使用的,比如PLC。
所以有时候即使能够拷贝一模一样的程序进另一台型号相同的新设备里面,那台新设备也需要搭建一样的使用环境才能正常运行。本例,单单复制触摸屏程序还不行,还需要复制PLC控制器的内部程序。

网友B:
有软件,电缆就可以了,不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软件,电缆就可以了,不难
还得有密码,有些有密码的,没密码也要搞半天

网友D:
有些屏就是不能上载,得有源程序。

网友E:
同意1楼的,单看触摸屏上的画面来复制是不可行的,只能是配合plc程序和结合实际工况来做程序,再就是有源程序,否则收你100元那是在骗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我有安裝omron程式了
這2台都是同一個機台使用
可以複製的過去嗎
先上傳存在電腦
載下載到沒程式那台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都有omron的驅動程式
只是不會上傳再下載到別台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哥
所以有何方式可以處裡嗎???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需要复制PLC控制器的内部程序??
是用omron的程式嗎??

网友F:
呵呵;NT31的屏,寄我公司帮你搞定;

网友G:
有软件电缆的话就自己先搞搞,简单的事情。搞不了就找人做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有綫.....怕用壞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教我嗎????好了費用直接給

网友G:
想搞还有点胆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