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行电流分析

楼主(2016-02-27):
1、一台星三角启动的电机,线电流77.7A/78.3A/78.1A,测接触器下桩头相电流48.6A/43.9A/41.6A;
2、该电机能够正常运行;
问题:1、星三角启动的电机,日常工作中所计算的电流不平衡度是通过线电流还是相电流计算的?
2、直阻平衡的情况下,三相电压肯定不保证是380V,那电压可能存在波动的情况下,线电流平衡,但相电流为什么不平衡?

网友A:
电动机380V三角形接法时,工作电流指线电流!(Ia=Iab-Ica,Ib=Ibc-Iab,Ic=Ica-Ibc)Ia=√3Iab,Ib=√3Ibc,Ic=√3Ica

若三相线电流平衡,相电流也必平衡,当然前提是建立在三相电压平衡的基础上!电动机三角接法时,外部只能测量线电

流,相电流不知你是如何测量到的?

网友B:
楼主测量一下各项电压怎么样?

网友C:
多大的电机

网友D:
楼主已经说了,测量的线电流和相电流,这应该是角接时的数据。测的数据不太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