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7):
如题,公司做的一块演示板,西门子mm420,1.5kw,空载运行报a0922,意思是负载缺失,我想屏蔽,有没有师傅知道屏蔽方法?

楼主:
补图一张

网友A:
为什么要屏蔽呢? 完全可以空载启动,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B:
1979设为0

网友C:
A是报警号,也需要屏蔽吗?如果是,那就看看参数P2100 = 922是否可行(我只用它屏蔽过故障号F,没屏蔽过报警号A)?然后,P2101 = 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是报警号,也需要屏蔽吗?如果是,那就看看参数P2100 = 922是否可行(我只用它屏蔽过故障号F,没屏蔽过报警号A)?然后,P2101 = 0就可以了。
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是报警号,也需要屏蔽吗?如果是,那就看看参数P2100 = 922是否可行(我只用它屏蔽过故障号F,没屏蔽过报警号A)?然后,P2101 = 0就可以了。

老版啊,F0001能屏蔽吗。

网友C:
故障号在10以内的,都是不能屏蔽的。这好像n年以前是西门子工程师曾经告诉我的,10内的故障号,都属于恶性故障。不允许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