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7):
我现在有一个2P断路器,一个交流接触器,一个ST3PA-A的时间继电器,一个光电开关E3JK-R4M1 需要做到的功能是光电检测到物体给接触器信号让电磁阀工作,同时给时间继电器信号,当延时时间到后接触器断开,电磁阀停止工作。断路器可以控制总电源的通断

网友A:
这不是很典型的启保停控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操作

网友B:
楼主是想问什么?还是陈述控制中用到的电器清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这些东西怎么把它装到一起,光电直接和空开装可以么

网友C:
把光电开关的信号作为启动信号,时间继电器的延时闭点作为停止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我光电开关怎么给电磁阀信号 电压是220V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自己画个启保停电路,然后用光电开关代替启动按钮,时间继电器的延时闭点代替停止按钮。然后通过接触器的常开点给时间继电器的线圈给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具体一点么 时间继电器的电源输入是接触器常开触点 输出呢 光电的公共端和线圈还有时间继电器的公共端怎么接 接触器线圈电压怎么提供  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我光电开关怎么给电磁阀信号 电压是220V的

你需要一个24V的开关电源呀,给光电开关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线试过了,把光电开关的常开换成常闭后正常工作,不过一开始有一个误检测信号

网友C:
怎么能用常闭点呢?是不是你搞错了

网友F:
选择一个220伏的光电开关,用光电开关的常开点。

网友G:
应该不难啊,光电开关作为启动信号,延时继电器用来做保持与停止。

网友H:
楼主加油 仔细分析一下 就通

网友I:
9楼正解

网友B:
9楼给出电路图,楼主试下。

网友J:
12楼是说光电开关通电时,有一个输出信号吗?我不了解该光电开关,不知可否先通电;可以的话,或可控制回路再加个开关。

网友K:
用啟保停電路,斷電延時繼電器(線圈與接觸器線圈並聯
)KT常閉停止,光電開關啟動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我光电开关怎么给电磁阀信号 电压是220V的

你需要一个24V的开关电源呀,给光电开关供电。
这个光电可以直接用220

网友L:
引用 网友J:
12楼是说光电开关通电时,有一个输出信号吗?我不了解该光电开关,不知可否先通电;可以的话,或可控制回路再加个开关。
没有,如果有还怎么玩呀

网友M:
光电开关直接控制时间继电器就好。。。

网友N:
回复 网友C:
不就是这个,,,哈哈,,楼主好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