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clink断电后故障

楼主(2016-02-27):
一通讯上就没有问题,断电再上电就报故障,代码为bb5c,硬件上没有烧坏

网友A:
界面中提示你有多个主站存在。
你那各是些什么站?

网友B:
CC-LINK只能许可一个主站,楼主知道吗

楼主:
主站为LJ61BT11,四个远程IO模块为从站

网友C:
断电的时候从站是断电状态还是上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