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否通过直接驱动380V接触器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

楼主(2016-02-27):
PLC直流晶体管输出(型号见图),怎么能够控制380v的接触器,继而控制三相异步电机的启停?

网友A:
晶体管的只能加DC24V的中间继电器了;

网友B:
晶体管输出的不可以自己驱动380v交流接触器,需要通过24v中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PLC能不能直接驱动一个220V的接触器,来控制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C:
回复 楼主:
能阿

网友D:
还是加个中间继电器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PLC能不能直接驱动一个220V的接触器,来控制三相异步电机?
继电器的可以带AC220V的线圈的接触器,380V线圈的还是要加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PLC能不能直接驱动一个220V的接触器,来控制三相异步电机?
可以,不过,继电器动作频繁,经常会烧PLC输出点,最好是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F:
加个24v的中继

网友G:
要中继!虽然有24v的接触器!直接能用?但很快就要坏掉!

网友H:
还是加中继的好。

网友I:
还是加个中间继电器好些,频繁启动会把PLC内部中间继电器触点烧坏。

网友J:
最好加个继电器稳当一点

网友K:
继电器输出的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加上中继的意思就是:用PLC输出点控制中继线圈,然后用中继的常开控制接触器的线圈,再用接触器控制电机。请问,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L:
PLC晶体管输出可以驱动固态继电器,由固态继电器触发交流接触器驱动异步电机。这样也挺好。

网友M:
PLC控制24V继电器,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

网友N:
经过一个24V中间继电器再通过中继的触点来驱动交流接触器,电机是通过接触器控制的话还要加上热继电器的。

网友O:
省个十几二十的中继有意思么?

网友P:
楼主:你可以选用电机专用固态继电器,这样PLC完全可以直控

网友Q:
这个得加中继的.

网友R:
为保护PLC最好不要直接控制用电设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上中继的意思就是:用PLC输出点控制中继线圈,然后用中继的常开控制接触器的线圈,再用接触器控制电机。请问,我理解的对吗?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S:
加装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输出的不可以自己驱动380v交流接触器,需要通过24v中继。
说得对呀,的确需要的这样

网友U:
也可以用线圈电压为DC24V的交流接触器,不过最好在线圈上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V:
加个中继就可以了~

网友W:
一般来说晶体输出的PLC就是加中间继电器也需要加续流二级管以保护输出点,你直接驱动接触器,接触器线圈电压为24V且线圈电流较小还可使用一段时间,如果线圈电压为220V或者线圈电流较大话直接给输出点收尸,解决方案,楼上的已经说过

楼主:
回复 网友W:
请问如果要加续流二极管或RC电流进行保护的话,应该选的二极管、R、C参数为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