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E1000 十五kW变频器,室外低温报oc故障,温暖点就恢复正常

楼主(2016-02-27):
今天收到一奇怪问题, 欧瑞的E1000,在客户车间一开机就报OC故障,拿回来检查无明显短路,通电接电机正常运行,放室外车里一晚上拿进屋里马上测试开机就报oc,等把电容拆到旁边,还没来得及测保护的各光耦,又开机能用了,感觉温度低了犯毛病,温度一高点就好,仔细查看焊点,应该没有虚焊的点。哪位高手遇见这种情况?另外哪位有这种机型的图纸?(用的393和339)
图补上

网友A:
应该跟温度无关

网友B:
应该是电阻阻值小了,引起电压过低,驱动打不开引起的

网友C:
几年前修过这个故障,欧瑞f2000的,恒压供水用的,晚上定时停机早晨定时开机,一到冬天早晨就开不起,报oc,反复断送电就能运行,,晚上在柜子里亮一个60瓦灯泡,第二天就好用,记得后来修好像是换了开关电源和驱动的所有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是指哪里的电阻小了,能详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不吝赐教

楼主:
电源部分电容有略微鼓起的,鼓的都换了,我得考虑考虑没鼓的容量是不是明显下降了

网友D:
都是电解电容惹的祸吧。

网友E:
应该与温度有关。温度高了有故障好修,可以用热风枪吹加热。温度低有故障难修。没什么好方法降温啊

网友F:
冰箱。
用过。

楼主:
太强大了,冰箱不敢用。昨晚放门口冻了一晚上,趁冷开机检测,一开报oc,几个光耦还是保持5v,没有瞬间大幅降低电压,(实际电压4.6v),证明oc报错不是这几个光耦,另有其人,现在怀疑驱动和开关电源的电容,购买电容途中,随便插了个图

网友G:
感觉还是电源的问题,你看你的正负15V正常不,还有就是你测的驱动上的5V是不是和控制板一路的,如果CPU供电也是4.6V的话,那准定会有问题的。鼓包的电容是哪路电压,重点查下,或是把几路电压的电容更换再试试

网友H:
有可能是电容变值了,电容对温度比较敏感,而且时间长了会变值,导致RC时间延长或者缩短,导致测试时间变化,引起误报。

楼主:
电容在路上呢

楼主:
谢谢各位,变频器已经修好,确实因为电容的稳定性不好造成的低温不能启动,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I:
工控界也有美女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变频器已经修好,确实因为电容的稳定性不好造成的低温不能启动,再次谢谢各位!!!
图片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