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7):
 变频器报过流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可能负载过大,加减速时间过短引起的,这样的话一般通过增加加减速时间就能解决。第二种情况是由于逆变模块出现短路等问题,这样只有更换模块了。第三种情况是在模块用二极管档测量正常情况下,可能是输出短路引起,如果在不接负载的情况下运行仍然报过流,可能是输出短路,一般也是逆变模块损坏引起,如果只有在接入负载情况下报此故障,可能是负载引起。

网友A:
谢谢分享  不过找到原因的过程是不太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