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变频器

楼主(2016-02-27):
前几天维修一2.2kw  m型变频器就霍尔坏,剪去后试机正常,买来霍尔拆下模块(安装位置在模块上)装上,因为拆机前试机正常,懒得量,更不用说串灯泡了,直接通电,就听了一响,直接完蛋扔掉,可能是拆模块时过孔铜皮掉了导致驱动负压没有,看来小心没大错。今天又接到2个5.5m型显示PHF,检查就各坏一个霍尔,安装位置不在模块范围,可是拆下得拿下驱动板,要拿下驱动板得搞下模块固定螺丝,可是板上没有孔,又得拆模块换吗?我只能想霍尔引线装上算了,各位有好主意吗,还是可以简单拿下驱动板

网友A:
看来楼主的拆模块工具还要提高啊

网友B:
M系列属于简化版,俺基本不选用

网友C:
这板子的设计也是醉了

网友D:
台达的设计就是减少维修的,很多机型都要先拆模块才能拿掉驱动板的,设计的很变态,拆模块时要小心噢,霍尔你最好还是装到板上,不然用不长时间还要坏的

网友E:
维修人员只能去适应这样的设计啊

网友F:
从日本人哪儿学的,不让你修,只有一块一块的拆了

网友G:
台达M系列的小机器维修起来确实麻烦的很

楼主:
最后直接从正面装,新买的霍尔脚比较长,好焊接,不影响使用

网友H:
台达M系换霍尔都是暴力拆下,直接焊回,不用拆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