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的疑问

楼主(2016-02-27):
触摸屏里的写入寄存器地址为什么要用plc里面的m呢?求解释,谢谢

网友A:
你直接用输入输出太习惯了

网友B:
直接用输入输出到时改点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触摸屏里的写入寄存器地址为什么要用plc里面的m呢?求解释,谢谢

写入寄存器实际上可以为除了PLC硬件规定的输入地址以及部分厂家已经定义为只读的特殊寄存器以外的其他地址,包括输出地址,中间寄存器区域,定时器,计数器以及数据区。

之所以不能为硬件规定的输入地址,是因为输入地址对于触摸屏来说为只读区域,触摸屏无法修改输入地址的状态。

网友D:
不可以直接控制输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直接控制输出的!
大多品牌的是不可以控制输入,而输出是可以直接在屏上控制的;

楼主:
可是m是辅助继电器,不是纯粹的开关量啊?

网友F:
输出是可以直接在屏上控制的,可是较少这样做。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楼主:
也就是说可以把m当做开关量来使用了对吧,我以为m是线圈呢

网友H:
回复个学习下吧。谢谢楼主分享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