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7):
我们酒店要接一段临时线大约距离电源40米,5台单相电磁炉,每台3千瓦,还有一个煮面炉是7千瓦的,请问用五芯缆做电源线,接到三相电源上,需要电缆规格?还有就是运行电流应该如何计算,本人电工水平不高,多谢大家无私分享知识

网友A:
别用5芯电缆了,用5颗单独电缆敷设,有利于散热,每颗线线截面10平方即可。

网友B:
10平方即可

网友C:
10平方就可以了

网友D:
总功率28KW,同期工作系数取0.7,负荷大约20KW,考虑到单相负载分布不可能完全平衡,选用3*10+2*6电缆即可

网友E:
10平方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F:
注意负载均匀分配,按最大一相负载选线,视情况可留适当余量。

网友G:
10平方线足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总功率28KW,同期工作系数取0.7,负荷大约20KW,考虑到单相负载分布不可能完全平衡,选用3*10+2*6电缆即可
总功率不是22KW吗?为啥是28KW.

网友I:
个人感觉临时用的话6平方的就够了!

网友D:
主要是单相没法分配均衡,需要按照功率最大相处理
临时线因为随意加装负载,更加需要考虑安全

楼主:
一共22千瓦,分开后每路是6,7,9千瓦,按九千瓦计算,电流是4.5x9=40.5安培,按照十下五的算法,应该需要8平方的线,所以选择10平方线,是个这样算吗?,我不太懂

网友J:
10平方可以了,注意三相平衡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个人感觉临时用的话6平方的就够了!
6平方的估计能用,但有点冒险,现在好多电缆的截面都不够,同一个35线鼻子某中电缆刚合适,但也有某种50的电缆居然也塞的进去,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网友K:
按最大用电时计算,10平方即可

网友L:
有单芯线最好
直接10平方毫米的
煮面的一个回路
另外的一个回路3个电磁炉,一个回路2个电磁炉。

楼主:
只有十平方的电缆,只能用这个了

网友M:
三相用在多个单相设备上面 零线一定得万无一失 不然零线短容易烧东西

网友N:
10平方可以了,但得注意3相平衡,如果零线断了,会烧其他电器的。

楼主:
好像是3x10+2x6

网友O:
看看手头上现成的线有没有,6平和10平都行,6平实际你用都没事,要买新线当然要用10平的了
你主要考虑的是煮面机功率(纯电阻),电磁炉是感性还有工作同时率,最大输出时间,再加上计算功率因数其实用电不大

楼主:
好的,多谢多谢各位前辈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个人感觉临时用的话6平方的就够了!
6平方的估计能用,但有点冒险,现在好多电缆的截面都不够,同一个35线鼻子某中电缆刚合适,但也有某种50的电缆居然也塞的进去,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我们公司分厂建设时使用的是单根的185电缆,结果线鼻子185的大,使用150的线鼻子正好。电缆是定做的,厂家说线径不错!

网友Q:
保险起见10平方,另外注意负载平均分

网友R: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个人感觉临时用的话6平方的就够了!
6平方的估计能用,但有点冒险,现在好多电缆的截面都不够,同一个35线鼻子某中电缆刚合适,但也有某种50的电缆居然也塞的进去,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我们公司分厂建设时使用的是单根的185电缆,结果线鼻子185的大,使用150的线鼻子正好。电缆是定做的,厂家说线径不错!

不能厂家说线径不错就是对的啊?明显线径不足185的,买来后自己验证下,就大概能知道是否达到线径要求了。
很简单的,将外绝缘剥除一小段,抽出其中1根细铜丝,用游标卡尺卡一下单根铜丝的外径,然后取半径计算下铜丝截面积,再花点时间数一数到底有多少根这样的细铜丝(这个比较考验耐心表情),数量乘上前面计算的铜丝截面,大概的电缆截面规格就出来了,一般稍微有点正负偏差很正常,但是如果185mm2,计算后只有150mm2左右,那肯定是厂家偷工减料了,都是铜啊,价格也差异很大了。

网友S:
还是按实际线径要求做,尽量一次性弄好

网友T:
现在厂家同一型号的电缆分几种,有的是厂标,有的是国标。实际上厂标比国标小一个型号!买电缆的人如果不注明的话一般都是给厂标,具体原因大家都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