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7):
1:主回路故障即充电电阻‘保险损坏。2开关电源及驱动电路有短路’直流散热风扇短路。开关电源其他负载支路有短路,比如电流检测及保护电路‘霍尔传感器有段路等。开关电源故障从四方面找原因,起振电路’稳压电路‘反馈电路’尖峰吸收电路。及欠压过压‘过流保护电路查找。首先查驱动电路。3:主板故障5v电源短路,与5v电源有关的元器件短路以及运放电路有短。复位电路及精振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A:
楼主总结的都是好经验,赞一个!

网友B:
初学的可以看看,老油条就算了。

网友C:
有些东西真是初学看不懂,老手不要看

网友D:
哦,有点看明白了。

就是说,如果变频器“瞎眼”了(黑窗口),那一定是控制电源的问题了。而如果控制电源有问题,会有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预充电坏了,直流母线电压达不到要求的数值;

第二,控制电源的输出短路了。那么,短路又有几种可能,比如,电流检测短路了;再比如,驱动电路短路了;还比如,开关电源自身的问题,不输出电压了。。。等等;

第三,主板电源的负载短路了(比如集成电路、5V电源等)。

总之,围着控制电源没有就查吧,总能找到原因的。哈哈。

网友E:
学习来了总结的不错

网友F:
大家最好发些维修实例,纸上谈兵没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不是纸上谈兵,这是笔者通过大量的维修实例,和长期的维修实践总结出来的,方法存于胸中,遇到问题才能不慌,就向黑夜路行者看到了光明,解决问题才能有条不紊,思路清晰,迅速找到故障点。请看【厂用电变频器安装调试与维修案例】。学修变频器学的是方法,我认为方法胜于例,方法是内功,案例是外功。网上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