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8):
 伦茨lenze是一家德国自动化设备供应商,对管理着一些德国进口设备的工厂电工同胞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品牌。特别是在纺织,冶金,化纤行业来说使用特别多。伦茨在国内无生产基地,上海lenze主要以减速传动,自动化电气设备售后服务为主。

 对电气人员来说,熟悉伦茨lenze驱动产品大致可以分为最初的ev8200系列、8400系列、82mv防水系列、9300伺服系列、以及最新的9400系列。当然,伦茨也有直流调速器产品,代表有4800、4900系列直流调速器。

  近日维修一例:客户是珠海的,伦茨是用在冶金设备上卷取作用。具工厂电气管理人员说,该变频器是在工作中跳闸的。以前坏过很多台,寄到几个公司,都说不能维修,拿过来是抱着试试看能否修复。既然几家单位都说不能维修,那我也不免有点担心,毕竟行业高人无数,广州的自动化维修公司见多识广,人家也不是吃素的。但既然来之则安之,首先将主控板单独拆下来,给+24v直流电,显示正常,主控板没坏,一般来说,难度不大。于是继续监测,发现电源烧毁比较严重,模块烧毁。
  拆下模块,先对照图纸维修电源,电源烧毁一般充电陶瓷片也会烧坏,这个陶瓷片是伦茨专用,市面上很难买。这个陶瓷片有三个作用:1.作充电电阻,开机为电容充电,起缓冲作用;2. 平衡上下电容容量;3.作为启动电源供电电阻。一个小时修复电源,小心翼翼的插上主控板,插上操作面板。上电显示正常,测试个电压稳定,关机继续修复驱动部分。将下桥驱动地与n级连接,用示波器测试除非,跳变正常。在加载测试霍尔动态波形,也正常。于是装上50安耐压1200伏的模块(型号bsm50gd120),开机,显示完全正常了,浏览记录了一下原机参数。为了保证安全,还在P级和模块间串了灯泡。心里想,原来也没这么难!于是插上端子空载启动。就在启动的一瞬间,驱动板一声响,所有380供电跳闸,模块直接炸了。
  这样的情况自己以前还真没遇见过,启动就炸机,是维修大忌,为成本,也为自己的粗心付出了代价。沮丧的取下模块,重新检测,重新换件。这样整整花了一个下午,客户等不及,先回去了。这期间想了很多种可能,程序问题,应该不会,电流反馈电路问题,空载无电流,况在启动的一瞬间就发生了,根本不可能。最后觉得还是驱动的可能性更大,将驱动原件直接代换。这次不敢直接装模块了,用igbt管做了一路桥臂试机,上电正常,但启动的瞬间一声响,又直接炸了!这下心里发怵了,也明白了电工说的坏了就修不好了的说法。但我并不死心,当天不搞了,第二天继续。
  第二天修好了驱动,这下决定不带模块空载启动驱动,(伦茨是可以空载启动的,并不会报警),一边用示波器监视波形,当检测到u相的上桥驱动波形时,忽然发觉脉宽是连滞的,继续观察,w相也同样。恍然之间,问题找到了,原来是主板的问题。变频器驱动波形是三相六个桥臂交替驱动的,启动的瞬间是下桥臂需先导通,这台伦茨变频器u/w相上桥pwm波形连滞,就相当于上桥直接接通,下桥臂一导通,那还不相当于p、n直接短路,当然炸模块了!于是这才维修主板。最后代换数模转换ic后,驱动波形正常。装上模块带载试机,一切正常。至此,这台让我吃了苦头的变频伺服器修复。
  尾声:所以说,经验并不能决定一切,修工控设备,特别是功率设备,明知道应该尽量多想几步,多推理几个故障出现的可能。但有时过于相信自己的经验,造成不必要的失误,还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故障的难点就在于大家都没有对主板引起重视,在驱动板上兜了圈子。功率设备维修,烧模块是很让人后怕的,一个是模块价值高昂,另一个是对心里的打击,要知道接连烧两三个模块,估计好多维修人员都会选择放弃。

后记:伦茨虽然是进口工控产品,但技术资料在市场上还是很齐全了的,刚开始进入工业自动化行业的时候,资料全是英文且不全面,搞得我很抓狂。伦茨之所以难修,主要是集成度比较高,(陶瓷基板再加上印刷电路,德国产品很喜欢这样设计)这让很多没有经验的修理人员无从下手。我的经验是:将一些关键厚膜的图纸跟出来,遇到维修时,该改的可以改,该代换的可以代换,只要你把原理吃透了,维修后性能还是如原机一样的可靠。
    伦茨Ev93系列是市场上保有量最多,性能最稳定的产品。整机结构是这样的:控制板(cpu板)电源是单独设计的,控制板的电源由驱动电源上的+24v供电。这样,即使驱动电源烧坏了,也不会连带烧毁控制板的(国产工控产品所具有的弊病),主板上有n个存储芯片,注意在拷贝程序时别焊接错了。伦茨驱动产品之所以优秀,不简单是硬件设计不错。伦茨在软件应用上也独树一帜,用户使用体验上可能相对要麻烦一点,但功能之强大,性能之稳定,属于行业内的翘楚之作。所以在维修时,最好先将用户程序备份或上传到面板里,维修测试完成后再拷贝回去,以免设备修复了,用户数据却弄丢了,造成无法继续使用。
伦茨93系列有矢量控制变频器,也有伺服控制器,这点在维修时请注意区分,比如ev9324ev和925pe。尾缀为ev系列的就是普通矢量控制变频器,维修完工后,微修改一下参数就可以直接带载试马达。尾缀为pe的为定位型伺服控制器,在伺服控制器中都属于高端机种。带ep尾缀的是修改参数都无法试机的(需连接配套电机的旋转变压器才能试机)。

  从个人的维修经验看,伦茨驱动产品烧毁最多的是电源和驱动电路,特别是伦茨82系列矢量变频器,由于设计的原因,使用一定的年限以后,电源电容失效引起震荡厚膜供电异常,烧毁开关电源,造成pcb板夹层短路。我的办法是改动电源走线修复,修复后性能一样可靠,这点是伦茨pcb基板牛叉的地方。9300系列的驱动也容易烧毁,伦茨的驱动看是简单,上桥的供电是一路单独是震荡电源,经隔离变压器整流滤波供给,下桥由电源板的一路负电源供给,通过功率模块共地。9300系列不管是矢量变频还是有凸轮曲线的伺服控制器,都没有直接相位电压检测电路(这点和日本和欧洲的产品很不一样),伦茨的输出相位位置完全是靠两相电流传感器提供,所以电流取样电路非常非常的重要,直流分量,交流分量的大小都很可能炸模块的故障。

网友A:
冒昧的问下:“ 拆下模块,先对照图纸维修电源,电源烧毁一般充电陶瓷片也会烧坏,这个陶瓷片是伦茨专用,市面上很难买。这个陶瓷片有三个作用:1.作充电电阻,开机为电容充电,起缓冲作用;2. 平衡上下电容容量;3.作为启动电源供电电阻。一个小时修复电源,小心翼翼的插上主控板,插上操作面板。上电显示正常,测试个电压稳定,关机继续修复驱动部分。将下桥驱动地与n级连接,用示波器测试除非,跳变正常。在加载测试霍尔动态波形,也正常。”和“ 第二天修好了驱动,这下决定不带模块空载启动驱动,(伦茨是可以空载启动的,并不会报警),一边用示波器监视波形,当检测到u相的上桥驱动波形时,忽然发觉脉宽是连滞的,继续观察,w相也同样。”这个测的不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没有脉宽,相当于开机就是上桥永远导通的

网友B:
既然在P极与模块间串了灯泡,不应该炸模块呀

网友C:
这个机器没设计IGBT保护电路?

网友D:
楼主好经验,lenze没有修过。总终觉得挺复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灯也烧掉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igbt保护一般都是相对的,在不带载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发挥保护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伦茨是程序应用复杂,电路设计其实有他的一套理论,给施耐德丹佛斯比,个人感觉还没那么龟毛

网友E:
楼主好水平,抓住故障特性,灵活运用测试仪器,确定故障实质,维修就容易了,上桥驱动信号不良,导致在下桥导通时上桥来不及关闭,引起上,下桥直通,相当于P,N端路,模块必炸。谢谢楼主分享实例。

网友F:
炸模块是必须要测驱动的,还炸了两次才测?这样的常见故障其它公司修不好?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能问一下有电路图吗?可否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敢当,属于老马失蹄

楼主:
回复 网友G:
目前还没有修炼到和大家共享电路图的阶段,要知道会电路图是一件很炼狱的事(笑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是电工原话。您知道伦茨的主板和驱动板是分开的,我犯的一个错误就是驱动单独测试触发正常,静态电压也正常。插上主板就但出了上述问题。但有些伺服,变频器是没法空载启动的,启动要屏蔽麻烦(笑

网友H:
楼主你更换了的ic是2003吗?

网友I:
不明白 只能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最先也怀疑ula2003,测试时好的,是2003前级数字ic,旧板上拆过来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有人说,不买看看也谢谢,人气,人气最重要

网友J:
更换2003前级IC,那就是144脚的单片机了,楼主水平深不可测啊

网友H:
真的高手,佩服!

网友K(2017-05-04):
请问,一上电就报OC1短路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L(2017-10-19):
p极 模块间 串灯泡,还炸灯泡,什么原因,灯泡功率大了??灯泡耐压不足??灯泡串在电容前,电容后??
串灯泡是为了保护,不炸机,  炸了,就说明有保护不到位

网友L:
请教楼主。9321es 怎样用电位计 无速度反馈 的运行,需要改什么参数?谢谢赐教

网友M(2017-12-14):
电源烧模块毁

网友N:
难道一开始测波形没发现,楼主疏忽大意啊。既然主板有问题,那么电源板驱动电路波形也不应该正常,还是楼主检查检查不到位。全面检查 仔细检查,按部就班,分析原理是基本功。示波器的功劳还是大大的,好的测量工具能解决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