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M1A 40cdt

楼主(2016-02-28):
CPM1A cdt   是否不能使用脉冲 PULS指令   写入的时候发生错误

网友A:
控制伺服还是1e 1l 1h的好

网友B:
可以;不过CPM1A支持的频率比较低;注意输入指令的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么一个指令格式呢,  PULS 0 1 #100  它显示的是语法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你好 我是自学   我打算控制步进电机  先一步步的来

楼主:
解决了   脉冲数 必须由DM区 来指定  这个设置略坑爹啊

网友B:
CPM1A脉冲最大频率只有2000HZ;

楼主:
只有两秒啊

网友B:
什么叫2秒;
是最高频率2KHZ,最低20HZ;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频率是否代表的是  1Khz 代表一秒 输出设定的整数脉冲

网友B:
设定成1KHZ,就是一秒可以输出1000个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再请教个问题    漏型晶体管 接共阳极 还是共阴极?

网友A:
一般是共阴极的

网友B:
CPM1A-40CDT-A-V1为NPN型;输出控制负载的负极;

网友C:
书(资料)不看吗

网友B:
OMRON还有款CPM1A-40CDT1-A-V1为PNP型晶体管,不过在国内很少碰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