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8):
感谢大家不厌其烦,对我们这些新手的帮助!!

对上一个问题(PLC直流晶体管输出(型号见图),怎么能够控制380v的接触器,继而控制三相异步电机的启停?),大家说应该加中继,但还是有一点不是很明白:

1.如果PLC是继电器输出220V的, 输出能否直接接220V接触器来控制电机,而不加中间继电器
2.如果需要接中间继电器的话,不是也要接中继的线圈吗,中继线圈和接触器线圈不一样吗?

网友A:
PLC输出接的是中继线圈,而不是接触器线圈,中继触点(5A或更大的)来控制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B:
可以直接接触器的线圈啊,只是比较大的接触器消耗功率较大,影响PLC内部继电器的寿命而已。
有些则是为了统一,每一个输出点接一个继电器,电压都相同,而通过继电器控制的接触器,则可使用不同电压

网友C:
要加中继的
不然直接连接的话就是小马拉大车
容易出问题!

网友D:
这些问题你最好看看产品手册上面都有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E:
接触器线圈功率是多大的,继电器线圈功率又是多大的,看看有没有超过PLC继电器触头的电流范围

网友F:
最好是加中继转一下,要不容易烧触点!

网友G:
能否直接控制接触器线圈,视线圈功率而定;
继电器的线圈功率,通常较小。

网友H:
接触器有大有小,看你用多大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