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报警

楼主(2016-02-28):
三菱F930GOT通电后显示触摸屏电池不足,但更换电池后依旧报警,大师们有没有碰到过?不会是屏有问题了吧?

楼主:
晚上回家后上传照片啊

网友A:
电池只会对屏的时钟及报警记录有影响;
与用户程序运行没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师看一下图片,这类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电池可以更换;型号MAXELL ER10/28  DC3.6V

网友B:
看这个画面,不知道报警是系统自带的,还是厂家做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厂家程序做的;

网友A:
圈起的地方盖子打开,更换电池,对应型号已经给你讲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下午搞过了,更换电池后故障依旧,但是在插口见动了动故障消除,是不是里面接触不好了?

网友A:
可能是电池的插座焊点松动了;

网友C:
确认新换上的电池合格有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因为在其他屏上用着好好的

网友A:
F930GOT的电池座是贴在上面焊的,插头取的时候用力大了容易把底座焊接的地方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