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

楼主(2016-02-28):
求一份触摸屏控制三菱plc的程序,当做学习参考用的,谢谢了!

网友A:
控制程序主要是在PLC,触摸屏是辅助的工作,触摸屏基本的用法就是一些位原件的操作,如开关指示灯这些,以及一些数据处理,比如数值输入、数值显示灯。
初学先了解这些基本的功能就可以。

楼主:
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触摸屏里的写入寄存器地址和读出寄存器地址。

楼主:
写入寄存器地址为什么用M做开关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触摸屏里的写入寄存器地址和读出寄存器地址。
不用M  用实际的输入点。触摸屏的意义就失去了一部分。

网友C:
同意楼上  这样按钮之类可以做很多了 还有的触摸屏是不能控制plc的实际输入点的

楼主:
谢谢了,就是说m可以当成一个开关量来使用了,我以为m是一个继电器,只有线圈通电了之后才能带动常开和常闭。

网友D:
要好好学习,做项目可有大用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触摸屏里的写入寄存器地址和读出寄存器地址。
不用M  用实际的输入点。触摸屏的意义就失去了一部分。
跟PLC的原理有关,程序执行时读的是输入镜像区,触摸屏的操作会被PLC的实际输入清除掉,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