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8):
请问大虾们,SMARTPLC与步进作运动控制,Q0.0和Q0.1用做脉冲输出时,万用表测得输出电压只有14V,串个2k电阻后到步进驱动1.8V左右。Q0.0Q0.1不做脉冲输出用时,测得电压有24V,plc这样是否正常?(不接负载测也是这样)

网友A:
呵呵;应当与你用的万用表有关;你测的是有效值,脉冲输出时占空比只有50%;

网友B:
是呀,看脉冲信号要用示波器(表),看脉冲的波形。峰谷值应该在天地之间,所谓天就是电源电压附近,所谓地就是电源的0V(参考电位)。用万能表就不好说了。如1楼描述。

网友C:
脉冲峰值电压万用表测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大虾们,SMARTPLC与步进作运动控制,Q0.0和Q0.1用做脉冲输出时,万用表测得输出电压只有14V,串个2k电阻后到步进驱动1.8V左右。Q0.0Q0.1不做脉冲输出用时,测得电压有24V,plc这样是否正常?(不接负载测也是这样)

你上面的测量,PLC的输出是正常的。至于脉冲是否正常,还需要示波器测量。

网友E:
输出电压与脉冲的占空比有关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先,这次主要是控制步进电机练习,发脉冲时,电机嗡嗡响,但不转动,接线方面应该没问题,于是测测电压…所以才有以上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