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接地问题

楼主(2016-02-28):
今天调试三菱触摸屏连接三菱PLC,发现有时候触摸屏反应会滞后,开始以为是通信线的问题,后面仔细查了下是触摸屏到接地端子这端接地线未连接,后接地好了问题解决。

网友A:
碰到过同样的故障,但我那次是屏蔽线质量太差距离又远,换好的线解决了。

网友B:
环境比较恶略,可能干扰严重

网友C:
三菱什么型号的屏?是GS系列的吗?

网友D:
触摸屏干扰目前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E:
证明:你那里电源欠佳,干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什么型号的屏?是GS系列的吗?
是的,GS2110,以前用GT2000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F:
呵呵;供电的开关电源没接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接地了,其实现在对接地这块我还是很重视的,不过我这现场用电环境比较恶劣,单相电压有时会在240V左右,三相电压418V左右,加工设备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什么型号的屏?是GS系列的吗?
是的,GS2110,以前用GT2000没发现这个问题
GS的属于简易型的,不能和高性能的比,使用环境、操作要求更严格,这样也算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过GS的分辨率更高,字体更好看,和GT的比同样的尺寸价格低好多啊,以后使用会更注意解决干扰问题的

网友G:
通讯对接地要求高!

网友H:
用电环境可能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