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变频器,百度搜不到

楼主(2016-02-28):
[size=
空压机上面的,搜不到说明书,不知道什么问题,那个师傅用过,给讲讲

网友A:
COEL意大利品牌,8900系列,我也是百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百度说明书搜不到

网友B:
是不是过载报警,开机能启动再报警,还是一开机就报警?启动后报警应该是软故障,过载了尝试去掉负载看看还有报警没,有的话变频器故障,没有的话测启动时电流是否合适,先把外部负载检查没有问题,排除外部故障.....最好把前后报错的过程描述下

网友C:
监测下运行/报警电流看看!是不是过载!

网友D:
变频器过载…减速中…
百分之百国产帖牌机!此机有三个牌子!鉴定完毕!

网友D:
虽然是帖牌!但此机还是有官网!有资料可下载!(前提是你必须找到它的亲生爹娘)

网友E:
貌似像是英威腾

网友F:
00电机过载吧 查查负载有没有问题

网友G:
这种9成都是自己组装的那种机器,百度里面是找不到型号的,当然也就没有说明书了

网友H:
这个是深圳的麦格米特

网友I:
蜾杆空压机专用变频器和普通变频器功能不一样,它是专门配套空压机而设计的,我前天就帮朋友装了一台鑫磊37KW永磁变频螺杆式空压机,有关故障代码要询问生产商和说明书上的说明.

网友J:
可以参照国产变频器的检测方法,判断故障,必要的话,把它换成熟悉牌子变频器

网友D:
提示:去上海…有时候百度也靠不住…什么意大利COEL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正常运行了大半年,这几天报这个,空压机停机,然后手动复位,断电后再启动,又能用2个小时。然后故障依旧。用电流表卡过电源输入,只有十三四安。应该不是过载

楼主:
回复 网友D:
22kw的电机,用钳形表卡只有十三四安,应该不是过载

网友D:
引用 楼主:
22kw的电机,用钳形表卡只有十三四安,应该不是过载
22KW电机,空载也有10A8A电流以上吧!如果确认实际运行电流只有十三四安而报OL2,说不定变频器内部电流检测传感器有不良现象…

网友D:
刚才看了你的图片,面板上某个按键可转换到电流显示界面的(A灯),在运行中不防看面板实际显示电流值是多少?

网友K:
专用变频器

网友L:
打电话问压缩机厂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变频器面板显示的有40到43安,但用钳形表卡变频器的输入端钳形表显示只有13到14A左右。不知道是变频器显示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频器面板显示的有40到43安,但用钳形表卡变频器的输入端钳形表显示只有13到14A左右。不知道是变频器显示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变频器输出端用钳形表测量电流时,建议变频器运行频率必须大于20Hz以上为准,如果你确认在20Hz以上钳测的电流为十三安,而变频器面板显示为四十安,那么应该是变频器电流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D:
刚才又重复看了看本帖,本人大意了,你说的十三四安电流是电源输入端,而面板显示的是输出端,这完全是不相等的,重新建议你把变频器运行在二十周频率以上,再用钳形表测量输出端的三相电流是否相等,并且和面板显示电流值是否一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频率在40Hz,输出端用钳形表卡了一下,实测电流有43A,变频器只有42A。输入端也只有14A左右。问一下师傅,为什么变频器输入和输出电流相差这么多,报这个和变频器的工作环境有关系吗?最后一张图那个是干什么用的。装在空压机电箱的侧边,和PLC有一根线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后一张图跑到第一张去了。这个是个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