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8):
我单位有一组传动柜配有4组整流柜,如果我想甩掉一组(应急使用)使用是否可以?需要怎么做?参数怎么修改?

网友A:
4组整流柜?是24相整流?还是4组并联?如果是并联可以,如果是24相整流,好像不行。

网友B:
把图纸贴上来啊,大家看看才能下结论啊

楼主:
是12脉的整流,四个整流柜,电源有两个框架断路器分别供电,A09和A11整流柜由一个断路器供电,A12和A14由一个断路器供电,整流预充电完成后两个断路器同时合闸。四个整流柜我想甩掉一个需要怎么做?谢谢!

网友C:
假如负荷不高,可以甩掉两组。就是变成6脉波的。4组甩一组,12脉波,但是甩掉一组,就变成这样:2组(双个整流单元)--角接电源进来,另外1组(单个整流单元);两组的输出电流不一样,不建议这样做。刷掉整组的,变成6脉波是可以的。西门子变频器这样干过,ABB也是可以的

网友A:
12相整流-逆变装置最好还是别甩一组,他设计要求电源纹波系数高,是为了获得良好的动态特性,6脉动与12脉动差的太多了,影响电机的工作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