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8):
MCGS的屏,坛子里面应用的多不多哇?

网友A:
鉴于价格,应该有人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MCGS的屏,坛子里面应用的多不多哇?

多呀,因为它的价格便宜。我们单位很多自动化机器都应用到MCGS的屏。

网友C:
MCGS市场占有率挺高的

网友D:
色彩挺好的,看起来不错。

网友E:
只会用三菱屏和维纶屏,别的还没用过,不过公司有个欧姆龙的哪天拿来玩玩

网友F:
我用的7062kx,挺不错

楼主:
我这次一下子搞了12套1061TI,实在郁闷哇

网友G:
我们用了不少了

网友H:
看到的不少,自己没有用过

网友I:
没用过屏,玩过MCGS的组态软件。

网友J:
用过一些,软件不太容易上手

网友K:
用过一块,刚开始有点不习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次一下子搞了12套1061TI,实在郁闷哇

我用7062的时候,所有变量只有512个,最后不行了,删掉好多。

网友L:
mcgs的屏市场还是不小的

网友M:
市场还是有的

网友N:
以低价迅速占有市场。市场用的也是蛮多的。

楼主:
12套屏,5个不同系统,实在郁闷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套屏,5个不同系统,实在郁闷ing
5个不同系统什么意思,5种型号啊?为何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套屏,5个不同系统,实在郁闷ing
5个不同系统什么意思,5种型号啊?为何郁闷?
就是12个屏,用于5套不同系统(设备),其中有相同设备自然算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