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8):
我单位新进一台门式起重机,总开关是400A施耐德断路器,急停按钮(可自锁)接通分励线圈使断路器跳闸来实现急停,分励线圈的电源取自进线端,即跳闸后分励线圈依然通电,而按常规分励线圈是不能长时通电的。
咨询了常熟开关厂他们的产品在分励线圈上设有微动开关,只要跳闸微动开关就动作,切断分励线圈电源。而施耐德产品经实测里边没有微动开关,那么是起重机厂设计失误?还是施耐德的分励线圈与失压线圈一样可以长时通电?

网友A:
一般来说都有自动切除功能,看看说明书或咨询技术服务

网友B:
施耐德的某些型号就内部就含微动开关的。楼主这个没有的话,就让其切断欠压线圈,或者让分励线圈回路串个这个总开关的辅助触点作为连锁就好了,合闸后按下急停才可分闸。这样就保证分励线圈不会长时间通电了。不过施耐德的分励线圈,坏的还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耐德的某些型号就内部就含微动开关的。楼主这个没有的话,就让其切断欠压线圈,或者让分励线圈回路串个这个总开关的辅助触点作为连锁就好了,合闸后按下急停才可分闸。这样就保证分励线圈不会长时间通电了。不过施耐德的分励线圈,坏的还真不多。
我原也以为可能内部有微动开关,但在分励操作跳闸后,从外部测量分励线圈依然是通的,说明内部没有微动开关。现在的问题是断路器没带辅助触点,控制电源也不能接在出线端,因为控制电源还有其它控制功能。我担心今后使用中因按下急停按钮时间太长,造成分励线圈烧掉。

网友B:
已经教给你方法了。1,让其切断欠压线圈。2或者让分励线圈回路串个这个总开关的辅助触点作为连锁就好了,合闸后按下急停才可分闸。这样就保证分励线圈不会长时间通电了。两个方法都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耐德的某些型号就内部就含微动开关的。楼主这个没有的话,就让其切断欠压线圈,或者让分励线圈回路串个这个总开关的辅助触点作为连锁就好了,合闸后按下急停才可分闸。这样就保证分励线圈不会长时间通电了。不过施耐德的分励线圈,坏的还真不多。
我原也以为可能内部有微动开关,但在分励操作跳闸后,从外部测量分励线圈依然是通的,说明内部没有微动开关。现在的问题是断路器没带辅助触点,控制电源也不能接在出线端,因为控制电源还有其它控制功能。我担心今后使用中因按下急停按钮时间太长,造成分励线圈烧掉。
实在没有辅助触点,不会加个380的接触器吗?

网友C:
亦可咨询生产厂家,为什么采用自锁式按钮(是否为安全方面的考虑)等;一般来说,分励线圈是不需要长期通电的。

网友D:
分励线圈一直通电你能合上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励线圈一直通电你能合上闸吗?
目的就是为了限制无关人员合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亦可咨询生产厂家,为什么采用自锁式按钮(是否为安全方面的考虑)等;一般来说,分励线圈是不需要长期通电的。
采用自锁按钮的目的是限制无关人员合闸,因此急停按钮绝大多数用自锁式的。当然在用分励线圈时急停按钮一般不应再用自锁式的,在这台新起重机上三个急停按钮有二个是自锁式的。因此我在考虑是否施耐德的断路器分励线圈可以长时间通电,已从其官网上了解到有一种型号的断路器分励线圈可以长时通电,我的这个型号是NSC400K,现已提交技术咨询,等待答复。

网友C:
谢谢说明;
如果允许长时间通电,则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