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8):
厂里有一台空气压缩机,在停产期间显示电气故障,有西门子S7-200PLC。由于全厂没有通讯电缆(苦逼啊,不知提了多少次),所以只能在外围排查。幸好还有一台与之相同的备用机,经过排查,发现相序保护继电器没有电,常闭触点接I1.2.但此点灯是亮着。在此说明相序保护继电器的电是从PT柜出来的,PT柜未送电。后送电正常,I1.2输入点灯熄灭。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之前听相关领导说,只要重新合上熔断器,也就是给PLC重新送电,就可以恢复故障点,这次领导没有成功

网友A:
相序继电器使用常闭触点输出信号,故障时是接通,非故障时是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认为故障是什么?PT柜未送电?在此之前他们只是重新合上熔断器

网友B:
pt柜的电源接到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的常开或常闭点接到plc,就能判断是否有电。

网友C:
故障点取得是常闭点

网友D:
回复 楼主:
pt柜失电,相序继电器常闭点闭合,信号送到plc,l1.2的点灯亮,plc报故障。如果要排除故障,需要pt柜送电,相序继电器的常闭点分开,plc报警才消除。应该是这么个过程,前面几位老师说的对,用相序继电器的常闭点检测故障,如有不对,请各位指正

网友E:
是问I1.2灯为什么亮,还是其他;外接常闭点接通时,该点会亮。

网友F:
楼主你的空压机的电源不是接同一开关电源的吗?

网友G:
怎么感觉你得电源不是同一路啊?

网友H:
不送电KA0不动作,送电正常KA0动作,取常闭点信号。

网友I:
很正常啊 不要纠结PLC  各输入点状态对了他就按照指令工作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认为故障是什么?PT柜未送电?在此之前他们只是重新合上熔断器
你就没有问问,重新合的那个断路器,故障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J:
此前报警显示是一样的“电气故障”,重新合上熔断器,也就是PLC重新上电,然后故障消失。这次,PT柜送上电,重复此动作,然后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G:
确实不是

网友D:
可能我理解能力差,咋就没听明白你要问什么呢?我觉得所有人的回答其实道理都对,现在是好用了还是没好用,plc根据自己的程序识别输入信号才运行其他的。还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K:
做的那套设备垃圾,维护自然麻烦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
这样原因就出在这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恢复正常,不管怎样还是谢谢大家耐心的解答

网友L:
估计和热继过流的时候 常开变常闭 道理一样

网友M:
PLC没有梯形图就只能从PLC输入或输出一组一路的查了最好有编程电缆通过上位计算机把程序调出来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N:
看程序监控会快一点

网友O:
精制滥造,什么问题都会出现。

网友P:
估计什么保护,复位就好了。楼主也不分享下

网友K:
你已经不错了,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