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出模块

楼主(2016-02-28):
S7-200的模拟量输出模块为什么要占据两个通道的输出地址?如何理解?

网友A:
你总得把你模块的品牌/型号先说一下吧;难不成让我们猜;

网友B:
这是规定。

网友C:
这个厂家自定义,你就遵照执行

网友D:
厂家定义的,这得问当初设计的人!

网友A:
AQW0  AQW2  AQW4...........依次往后排;
如果是EM235,虽然上面只有一路输出,占用AQW0,但接到后面的模拟量输出也只能从AQW4开始;

网友E:
你说为什么是AQW0 2 4 6 是吧  ,300也是一样啊,因为AQW0包括了2个字节就是AQB0 AQB1  你如果下一个没间隔不是占了前面那个的低位字节码 ,那输出/输入的数据不是会相互干扰,出错了

网友F:
那那么多为什么?按规矩用就是了

网友G:
回复个学习下吧。谢谢楼主分享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