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同步?

楼主(2016-02-28):
有个项目:两个变频器控制电机,电机的功率不一样,如何保持位置是同步的?

网友A:
最好咨询该变频器厂家,另外也可将一个变频器分频给另一个变频器。

网友B:
速度基本相同还可以,同步难吧

网友C:
用变频器调速度基本相同我都是靠目测

网友D:
用主变频器的脉冲输出控制从变频器的信号输入不知可行否

网友E:
不知道你的应用场合是什么,如果是两个变频器,一个负载,从变频器采用转矩跟随

网友F:
两个变频器,两个电机的话,有同步控制

网友F:
应该叫连动

网友F:
还有种设备叫同步器,

网友G:
1、用同步控制器;
2、用编码器做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