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类

楼主(2016-02-28):
三菱FX2N编程软件用什么电脑系统

网友A:
你用G X的话,最好用X P系统,W7,以上不能用。

网友B:
win7没有问题了

网友C:
用GX Works2新版的,支持的系统更多些,Win8的也支持。

网友D:
GX WORK2可以从W98到W10

网友E:
我的WIN7早就用上了,没有问题

网友F:
GX8.86可以用,win7

网友G:
一般都行,WIN10 还没试过!

网友H:
还是推荐用Works2

网友I:
最好用XP系统,WIN7也可以,但有些版本不支持

网友J:
FX2N这款PLC连软件FXGP_WIN-C都可以了,在WIN98下都可以运行;

网友K:
我用的win7没有问题

网友L:
win7没问题

网友M:
xp系统吧。

楼主:
我用的是W7.编程软件是三菱FX2N的,安装不进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W7.编程软件是三菱FX2N的,安装不进去
你具体是什么软件,软件有名称的以及版本号的。

网友F:
我的新电脑,win10,安装gx works2正常使用

楼主(2016-06-11):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N:
win7 GX Developer 和GX Works2都装了。

网友F:
Gx developer可以使用XP
GT  Works可以使用WIN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