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2016-02-28):
P L C内部电池没电,它能与电脑联机吗?

楼主:
我的是台金星P L C,旧货淘的提示联机错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台金星P L C,旧货淘的提示联机错误,怎么回事,
换上新电池,连接PLC清除内存试试

网友B:
三菱欧姆龙是可以滴,其余没有刻意测试

网友C:
这个没有试过,不知道哦!

网友D:
大部分都不影响联机的。。。

网友E:
这个品牌没试过,西门子三菱都可以用的!

网友F:
应该可以吧

网友G:
首先要把PLC通电,电池没电不影响联机

网友H:
联机还和内部电池有关系?

网友I:
不知道你的plc是什么牌子的  一般不影响联机

网友J:
可以的呀。

网友K:
这问题困扰楼主好长时间了啊,帖子都发好几个了。

网友L:
联机和电池应当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M:
电池是用来保护PLC内部程序的,同联不联的上机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