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9):
我单位有台三相设备,经常会无故电到操作人员,但是到现场检查时无论是用电笔还是万用表量外壳都不带电,一直未找到原因,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可检查一下绝缘电阻;机床外壳,是否接了PE线。
电人,是短暂发生,还是可重复,是否不同的人遇到过;电笔量外壳不带电时,此时是否还可能有麻手感觉。

楼主:
重复发生电人,有时一天电一两次,有时次数多一点,几个操作工都被电到过,但是每次我们维修人员过去时再用电笔量就量不出来带电了,用手摸也没有麻手的感觉,外壳与进线的pe线连接在一起的,并且设备也是与铺设的铁板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B:
接触不良故障,重新检查所有接线,检查马达之类的负载绝缘情况,另外请加装高灵敏度的漏电断路器。

楼主:
嗯,我所有线都紧了一遍,再观察看看

网友C:
静电也会电人哦

网友D:
详细的问问现场操作人员,判断是不是静电打人。

网友E:
这题太广了不好回答
你说出什么设备,工作环境,有电原理图传上来更好分析,再加上你的现场图

网友F:
有可能是静电的原因

网友G:
要看下是否周边的设备没有同时接地,当两者有联系的时候,就会有电位差。

网友H:
楼主要仔细检查一下接线端子怎么样?

网友I:
接地线接上了还出现这种情况干嘛不在室外重新做个接地。

网友J:
设备动的时候漏电,有可能是电机绝缘不好了

网友K:
重新做接地线,用接地摇表测试接地电阻是否在正常值范围内。

网友L:
接地良好的话,就算静电也应该没有的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单位有台三相设备,经常会无故电到操作人员,但是到现场检查时无论是用电笔还是万用表量外壳都不带电,一直未找到原因,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用电笔和万用表量漏电肯定不行啊,需要摇表哦。漏电需要耐心去查的。跟环境潮湿和电缆老化设备老化都有关系

网友N:
操作人员自身带的静电,操作机器产生放电。

网友O:
可能哪里间接性漏电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接触不良故障,重新检查所有接线,检查马达之类的负载绝缘情况,另外请加装高灵敏度的漏电断路器。

工业设备能装漏电断路器吗?能吗??

网友Q:
我上午就碰到过一台餐具设备(洗碗机),说是有时有电(触电过几次了),我去检查也是没有漏现象,让洗碗机工作也测不出有漏电现象,接地也是好的;后来检查电源进线时,发现电线破损(电源线是从洗碗机底下穿过的),我拨出来一看,发现电线被老鼠咬破了,接地线也咬断了,相线(也已破损)有时碰到外壳上时,正好接地线不通时外壳就带电(触电的感觉),所以导致时有时无的触电感觉

网友R:
检测一下设备接地

网友S:
应该不是静电问题,重新接一下地线吧

网友T:
查看设备接地。

网友U:
楼主是什么设备

网友V:
查看设备绝缘好不好 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W:
多搞几个地方接地

网友X:
你还是看你的电线外皮和接口,我以前遇到过,不是很好找的,只是那有那么一点点,偶尔接一下地,耐心的找,你会成功的。

网友Y:
我们公司墙面是彩钢板的,墙角是铝合金的,桌子都是不锈钢的, 不锈钢桌接触了墙角的铝合金,桌面和房间内没有任何带电的设备, 可是有人说经常被电到, 还有人说让我给不锈钢桌子接个地, 其实我想告诉他们的是, 带电的不是桌子而是他们自己,正因为桌子对地是通的所以带电的人刚接触桌子的时候会放电,不是接地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要做的,所有带电的设备不应该带电的金属部分都保证可靠接地就行了,桌子上没有任何电器设备,我就不接地了。

网友Z:
时有时无的带电,可能是电缆或别的地方绝缘破损。

网友AA:
检查接地情况!
还有就是零地共用了

网友AB:
是不是感应电呀。

网友AC:
用摇表测绝缘。再做一个地线。

网友AD:
某点绝缘不好

网友AE:
接地要良好,绝缘要良好。

网友AF:
多点重复接地

网友AG:
线绝缘性不好,设备启动时放电

网友AH:
如果接地良好,就可能是感应电或有直流设备漏电。

网友AI:
肯定有绝缘破损的地方

网友AJ:
很可能静电打人把接地线接好

网友AK:
哈哈,告诉你个有意思的事情,我刚来我现在的塑料厂的时候,开机的老是说设备有电有电的,测量过后什么都没事,后来才发现是塑料桶的静电传到人身上,然后人再触摸设备的金属部分放电,然后人就被电到了,而且这个是根据塑料特性来说的,有些有有些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