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元件选型问题

楼主(2016-02-29):
请教自动化设备中的空开,接触器,继电器等的大小怎么选择?

空气开关,接触器,热继电器,电磁继电器等都是按照电流来选择嘛? 怎么算它的电流呢?

还想请问电缆是怎么选择的啊?按照电流吗?多少电流多少平方的电缆吗? 哪有这个选型表呢?

刚出来工作,很多实际东西不明白,非常感谢各位前辈了!!!!谢谢!!!

网友A:
一下子问这么多一时关会也教不了,
年轻人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
你接触多了你就懂了
你问的书上都教过,慢慢应用

网友B:
根据用电设备计算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咋计算是一路一路计算电流然后加一起吗?

网友C:
慢慢来不要急

网友D:
三相按三相计算  单相按单相计算

网友E:
这些涉及的问题比较多
负载决定一切

网友F:
应该是所有负载的总功率相加(细一点的话看看同时工作的有哪些),然后除电压得电流,然后再选线。具体自己慢慢翻书计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自动化设备中的空开,接触器,继电器等的大小怎么选择?

空气开关,接触器,热继电器,电磁继电器等都是按照电流来选择嘛? 怎么算它的电流呢?

还想请问电缆是怎么选择的啊?按照电流吗?多少电流多少平方的电缆吗? 哪有这个选型表呢?

刚出来工作,很多实际东西不明白,非常感谢各位前辈了!!!!谢谢!!!

空气开关按电流、需求的作用来选,一般都要带漏电保护等功能;接触器是在有较大负载需要启停的情况下选择,按电流选择,产品有标示出适合的最大电流值;
计算电流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按系统内的所有功率相加,除以需要的电压,得出电流值,然后根据电流值选择合适的电缆或者电线,一般控制信号用0.3平方的,其余线缆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实际电流值乘以1.3-1.5倍即可)。

网友H:
一般可以按负载额定电流乘以1.5倍选电器。

网友I:
基础东西还是先多看书吧!拿来主义技术是提高不了的

网友J:
你最好先找个简单的例子来学一下,不要一下子想都弄清楚,慢慢来.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想找例子看看但是不知道看什么方面的!介绍几本书看看!没接触过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