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

楼主(2016-02-29):
各位大侠,为什么我用软件打开程序会出现这种情况?是软件问题吗?我用的9.5版本,但是用1.0的版本还没问题

网友A:
你是不是想看梯形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有的网络不是梯形图啊?怎么改过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有的网络不是梯形图啊?怎么改过来

因为存在错误所以不能改成梯形图。

例如,你帖图中的P_1min,你将这个直接改成你对应PLC中的相应功能地址就可以修正这个错误。

网友C:
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也要学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经弄好了,就是一分钟脉冲格式错误,可能是版本不一样,导致的,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D:
不同系列的,有些地址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