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加速要等几秒才开加速

楼主(2016-02-29):
英威腾变频器加速要等几秒后才开加速问他们售后说不知道
啥原因

网友A:
什么情况

楼主:
英威腾变频器加速要等几秒后才开始加速而负载很轻问他们售后说不知道还很不高兴那个样子

网友B:
楼主啥情况,是不是AB频率没有处理好呢

网友C:
时间设置问题?

楼主:
我给客户换了个杂牌机金田的变频器
换了就好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请问您用的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网友E: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碰到过啊

网友F:
国产货都差不多,不存在谁最好。只要不是小作坊生产的。

网友G:
楼主可能碰到不爽的事的,静下心来再评论吧。

网友H:
神马情况?

网友I:
是否选型不当?

网友J:
是原厂的售后还是供应商的售后?

网友K:
实话实说,品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A:
骚年你太敏感了

网友L:
可以说  很多时候代理商的水平 直接决定了厂家的成败

网友M:
关键是售后的技术支持不到位。其实这个不算是毛病,就是用户不熟悉如何操作和使用的问题。所以不爽,原因就是售后的技术支持不到位。

楼主:
我是问英威腾厂家的售后
机器是100a三相电的
客户用了2年啦突然有这问题

网友N:
碰到黑心供应商了,我们这还好,,一个电话就过来。。服服帖帖的

网友O:
如果说用了两年突然这样,可以说有故障了,售后不一定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情可原

网友P:
国产当中是不错的产品了

网友Q:
英威腾变频器在国产变频器中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R:
任何品牌都会有不爽,但是英威腾早期的变频器设定频率是百分比而不是直接设置Hz,那个实在不方便

网友S:
楼主心情不爽是主要原因。

网友T:
售后的很多故障他们也没见过!

网友U:
遇到问题不是坏事,把问题找出,然后解决,又是心神愉快的一天。

网友V:
有个启动频率持续时间的选项,修改一下就ok

网友W:
因为疼变频器感觉还可以啊,或者楼主试试恢复出厂设置调整参数试试?

网友X:
售后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的。

网友Y:
加速等待看过,好像可以设置!

网友Z:
参数设置的是否正确?现场用英威腾变频器替代ABB的,运行两年多了无故障

网友AA:
是不是变频器里有加速时间这个参数的什么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