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111的机器37KW的主板问题

楼主(2016-02-29):
我有台丹佛斯111的机器37KW的,开关电源坏,修好后上电ON灯不停地闪,屏幕也是,一会亮一会灭,这是不是开关电源还是有问题,并且开关管不停地吱吱的打,这要怎么修

网友A:
还没有修好,开关电源保护打嗝了。
【方案】
台达多轴运动控制器提升非标机械手操作性能

网友B:
楼上正解!
【方案】
华北工控RPC-201FT整机:助力保障工业物联网数据传输安全

网友C:
这个修的比较多,电源还有问题。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数控多晶硅切断机床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哪一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稳压反馈,二次供电,都要去看,这个不是一两句就能确定的,给输出侧供电看电流也可以判断后级是否有负载过重。
【方案】
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为未来水供应保驾护航

网友D:
稳压回路和二次负载应该多一些!
【方案】
华北工控高性能AI计算机产品,支持智能车载控制系统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