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6-02-29):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排线上的(我认为是热缩管)是干什么用的?保护排线不被外力破坏吗?
我见大部分变频器上边都有这个!

网友A:
是热缩管,你说的很正确

网友B:
·套热缩管就是保护一下而已吧!应该不会有其他作用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C:
就是热缩管

网友D:
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E:
保护排线啊

网友F:
就是热缩管吧加强加强绝缘

网友E:
排线保护的

网友G:
难道,热缩里面还有电路?

网友H:
是保护一下的啊

网友I:
扁平电缆,数据线。外面套了一层防护。

网友J:
加套就是加强防护。

网友K:
就是,,还用问吗 O__O "…

网友L:
楼主怎么没问为什么用黑色的呢

网友M:
保护排线的啊。

网友N:
就是加强一下防护呗。

网友O:
重点就是保护作用!

网友P:
就是热缩管,保护排线

网友Q:
热缩管,保护排线不受外力影响损坏。

网友R:
破开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S:
因为黑色的最便宜。跟轮胎一样。黑色便宜

网友T:
热塑管内有磁环吧